技嘉GA-H61M-DS2触发掉电维修

楼主(2016-03-24):
收到一块同行的技嘉GA-H61-DS2主板,症状是触发掉电,仔细观看,PCH加焊过了。其他没动。

先离线测量各个大电感的对地二级管值,各三端稳压器输出端的对地址和ATX各个接口的对地址,都没有短路,那就可以上电了,一触发,没错,的确是触发掉电。
第一个思路——是不是有电没出来完?
触发瞬间测试各个电感,发现不是有电没出来完,而是仅仅只出来了内存电1.5V和PCH供电1.05V ,CPU供电,总线供电VTT和核心供电都没有出来,那就一个一个修吧。上网下了这个主板的图纸,翻开图纸,就先从CPU供电开始修。

测试过程中发现,CPU供电开启为0V,明显不正常,95836的开启脚应该是是1.05V才对,于是沿着VTT_PWRGD开始追查线路

查到MOS管Q40,根据电路图推理,Q40的2脚在待机时应该是5V,测量正常,开机后应该是0V,测量也正常,但是3脚始终为0V不正常,说明Q40相关电路是正常的,查其他地方

VTT_PWRGD还到一个MOS管Q18,发现这里才是VTT_PWRGD发出来的源头,VTT_PWRGD是靠CPU_VTT总线供电上拉得到电压,这个图纸说明,CPU供电的时序是在CPU_VTT总线供电之后,要总线供电产生之后CPU供电才会发出来,应该先修CPU_VTT,实际测量发现,CPU_VTT根本就没有产生。该查CPU_VTT了

图纸上找到CPU_VTT的来源,查RT8120D的5脚供电脚正常,周围元件整齐没有腐蚀掉件,觉得应该先换芯片,于是换了一颗芯片。
然后,然后就修好了,不掉电了,直接亮机进系统。此机修复。

网友A:
应该是8120本身顺坏或者变质导致的

网友B:
呵呵,我也喜欢跳着查,从后往前追

网友:
谢谢,我这水平就一般化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8120本身顺坏或者变质导致的

就是8120坏掉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呵呵,我也喜欢跳着查,从后往前追

我是觉得从哪个电开始查都行,毕竟查到最后哪个电先哪个电后就都捋顺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是觉得从哪个电开始查都行,毕竟查到最后哪个电先哪个电后就都捋顺了

个人习惯而已,我习惯从后往前

网友D:
时序搞反了修都能追回来,楼主实际操作上一个档次咯。根据时序应该修总线供电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应该是8120本身顺坏或者变质导致的

这里应该是工作条件满足2和4脚没有输出驱动电压波形。

网友E:
VTT_PWRGD还到一个MOS管Q18,发现这里才是VTT_PWRGD发出来的源头,VTT_PWRGD是靠CPU_VTT总线供电上拉得到电压,这个图纸说明,CPU供电的时序是在CPU_VTT总线供电之后,要总线供电产生之后CPU供电才会发出来,应该先修CPU_VTT,实际测量发现,CPU_VTT根本就没有产生。该查CPU_VTT了     怎么看出来的,新手求指导给你加分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VTT_PWRGD还到一个MOS管Q18,发现这里才是VTT_PWRGD发出来的源头,VTT_PWRGD是靠CPU_VTT总线供电上拉得到电 ...

VTT_PWRGD的电压是CPU_VTT通过R47这个2K的电阻上拉起来的,如果VTT_PWRGD没有电压,说明1:被拉低了,2:丢失了上拉电压。这里的情况是属于第二种,CPU_VTT总线电压是1.05V的,这个电压本身就没有产生,所以VTT_PWRGD这个信号的产生电路没有任何故障,也会导致没有电压。而这个VTT_PWRGD恰恰是CPU电压的开启信号,必须CPU_VTT总线电压出来了,VTT_PWRGD才会得到上拉电压,才有效,才会去开启CPU供电,CPU电压才能产生。
所以CPU_VTT总线电压在前,CPU供电在后,明白了吗?

网友:
有图就是好

网友E:
总线电压是不是南北桥电压?vtt-pwegd 是上拉得到的电压怎么看?不是进过Q18转换的电压么/?还有几十看图软件点位图的你有么

网友F:
LZ应该修板很多年了吧。时序反都可以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总线电压是不是南北桥电压?vtt-pwegd 是上拉得到的电压怎么看?不是进过Q18转换的电压么/?还有几十看图软 ...

同学,基本功还要练习呀,建议你随便找张图纸,从触发开始,拿只笔拿张纸,按照开机顺序把整个过程全部理清楚画在纸上,这样快速增加你对维修思路的理解,最笨的办法是最管用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LZ应该修板很多年了吧。时序反都可以

有的时候分不清楚哪个电先出来就这样查,查到一定程度就知道应该先修哪个了。

网友:
我一般也是反推,这样修起来可以事半功倍

网友:
厉害啊,是我有图纸都找不到那里去哦

网友:
没有cpu供电的话这里Q18容易坏

网友:
理论扎实,虽然不是按时序来查的。修得挺顺手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时序搞反了修都能追回来,楼主实际操作上一个档次咯。根据时序应该修总线供电先

不能完全相信时序,有时候反推更容易发现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VTT_PWRGD还到一个MOS管Q18,发现这里才是VTT_PWRGD发出来的源头,VTT_PWRGD是靠CPU_VTT总线供电上拉得到电 ...

不是看出来的,是测量出来的,VTT_PWRGD是由CPU_VTT上拉得来的,上拉都没有,后面肯定也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总线电压是不是南北桥电压?vtt-pwegd 是上拉得到的电压怎么看?不是进过Q18转换的电压么/?还有几十看图软 ...

具体的方法能详细点么,诚心想学好电路图谢谢你大哥

网友:
真是高手,值得學習

网友:
反时序来查感觉好不习惯

网友:
哪位有3.0的BIOS,分享下嘛

网友:
你这个应该拿精华

网友:
技术高超。。

网友:
楼主思路清晰,学习了。

网友:
分析的不错。又学习了

网友:
慢慢消化吸收,谢谢分享

网友:
发现技嘉这款主板有很多问题 。bios不行 也会这样  CPU 总线 8120D这个芯片也有坏的  电压偏低的业见过 。还有就是CPU电压出不来 。

网友(2016-05-05):
正好需要谢谢

网友:
受用了,多谢楼主

网友:
感谢楼主的分享,涨知识了

网友:
楼主修这种不能上跑马卡的主板  只能看图纸了  像我们小小白图纸不太会 以后怎么修啊

网友:
楼主的帖子我能理解,VCCSA是什么电压,是集显电压吗

网友:
除了NB我还能说什么呢

网友:
楼主思路很清晰,非常强大

网友:
高手都在人间了。。

网友:
感谢楼主说出来  我修了好多都没好

网友:
高手  思路很清晰

网友:
楼主高人,我是图纸看得懂,电路也看得明白。可是经常跑线跑错了。改天有空按楼主说的方法去试试

网友:
照片不清楚。。IO和南桥周围都有点泛 绿色。是进过水吗?还是我显示器显示颜色的事》》》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