场效应管为什么漏极的电压不完全导通到源级 容易烧场管

楼主(2016-03-24):
N沟道场管为例 G大于S 4.5V DS完全导通  假如D极19V G极通过自举升压电路到24V S级为19V 完全导通 如果DS不能完全导通 为什么会容易烧场管呢

网友:
为什么还说导通的不完整 比如还有2欧姆 就容易烧 求师傅赐教 谢谢

网友:
不完全导通时,电阻大所以发热量大,温度高了就烧掉了

网友:
温度高了就容易烧

网友(2016-04-27):
肯定是g 极电压的后继电路控制他的电压控制到一半,电压不稳定,击穿了

网友:
cpu供电上管 G 1.9V  D 12V  S 1.1V    G大于S 4.5v  上管完全导通吗

网友:
G 只比S 高0.9 属不完全导通,上管也不发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