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防]
高清网络摄像机出现画面不清晰的原因

楼主(2016-03-24):
高清网络摄像机出现画面不清晰的原因

  高清网络摄像机的主要特点就是画面清晰,但是有些客户反映,安装的网络摄像机画面不是很清晰,并且查不到原因,这是怎么回事呢?下面我们一起分析下高清网络摄像机画面不清晰的主要原因。

高清网络摄像机

  高清网络摄像机出现画面不清晰的原因:

  1、镜片有脏物

  镜片上有脏物会直接导致监控画面的模糊、朦胧感。安装高清网络摄像机时一定要注意不要用手捏镜头的两端,这样很容易在镜片上留下指纹。万一镜头沾上指纹或者灰尘,一定要用专用的拭纸来擦。

  2、电子信号干扰

  高清网络摄像机内部是一个高度集成的系统,较容易受到外部电子信号的干扰。如果监控画面会出现跳动或者条纹状,则有可能是高清网络摄像机受到干扰。

  3、电子快门或白平衡设置有问题

  高清网络摄像机出厂时各种调节装置一般都会设在最佳的默认位置,没有特别需要的话安装时最好保持默认设置不变。

  4、高清网络摄像机后焦需要调整

  所谓后焦(非法兰焦距),是指镜头最后一枚镜片表面顶点到焦平面的距离。变焦调节后,聚焦调节到最佳位置画面仍然不清晰(或者将镜头长焦端对焦清楚然后,变焦推至广角端,观察广角端画面是否清楚),有可能是后焦的问题。有些高清网络高清摄像机(或者镜头)上带有后焦调节装置,也有一些在出厂时将跑焦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,如果没有后焦调教装置而又确认存在后焦问题,只能返修、添加转接环或者更换相应的产品。

  聚焦没有调清楚,镜头变焦调节后要对应调节聚焦,在一定的景深范围内(有时可能会很小)都是可以聚焦清楚的,如果没有聚焦清楚可能是聚焦没有调节到最佳位置。

  以上是高清网络摄像机出现画面不清晰的原因,找到了原因问题就迎刃而解了,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