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75,求助

楼主(2016-03-24):
g475  板号la-67655p    amd的桥。集成cpu
usb口不能用,  总共三个,开机之后不差硬盘,亮了1分钟之后有两个才能用,一个不能用,但是从启,有的等一分钟之后。用usb键盘进不去bios,插上硬盘,进系统之后又两个能用,,一个不能用, 阻止正常,供电5v正常,把5v供电的管子去掉,直接连。不管用,  南桥到usb口之间的电感去掉,直连不管用,  换南桥,不管用, 有碰到过的吗?说一下。

网友:
看一下是不是时钟的问题,时钟会给USB发一个48M的时钟信号,没有这个信号是不能用的

网友:
还有一种可能是BIOS里关掉了

网友:
希望你能够修车出来分享一下

网友A:
去查USB 48M时钟,南桥USB模块供电,不过这两个出问题可能性比较小,重要去查USB_OC#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去查USB 48M时钟,南桥USB模块供电,不过这两个出问题可能性比较小,重要去查USB_OC#

usb  oc 都没问题啊。,都是3,3高电平。 48m时钟,南桥是自身产生的应该,悬空的。

网友:
看下BIOS里是否开启,遇到过3.0的USB口要装驱动才能用!

网友:
USB供电啊,还有一个过载保护的信号,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