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苹果6 非免提可以打电话,免提打电话没送话。QQ视频通话免提非免提都正常。

楼主(2016-03-24):
苹果6 非免提可以打电话,免提打电话没送话。QQ视频通话免提非免提都正常 ,是哪的问题啊。一点思路没有

网友:
有没有恢复系统试试呢

网友:
先排除
1听筒排线
2开机排线
3尾插排线

网友:
都换过了。系统刷过了。

网友:
看通信部分有没有掉什么电阻什么的

网友:
我收的几台都是这问题,果断炸给收机佬了。

网友A:
前置摄相头,光感那路的mic换一个试一下

网友:
是什么原因.现在有结果没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前置摄相头,光感那路的mic换一个试一下

楼上说的对,再不行估计是麦克电路问题

网友:
3个麦克偏压信号  和PN信号查查

网友:
小相头 排线问题,要不就是 开机排线,已经秒杀好几台了。

网友:
什么原因.现在有结果没?

网友:
小文大章 -4 不要灌水,警告一下,

网友:
现在有没有结果啊

网友:
前摄像头排,开机排, 前摄像头接口

网友:
楼主 正好了 记着给我们说下啊

网友:
后来搞定了。重做的机带。因为QQ什么的都是不经机带的,打电话的问题,所 以就重做机带了。虽然道理上讲不太清。但事实是,重做机带就好了。大家可以试一试。

网友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后来搞定了。重做的机带。因为QQ什么的都是不经机带的,打电话的问题,所 以就重做机带了。虽然道理上讲不太清。但事实是,重做机带就好了。大家可以试一试。

网友:
基带虚了!送话信号走基带的!

网友:
道理上讲 非免提的时候有送话的。只是免提无送话,虽然好了,但还是有点搞不太明白

网友:
一般是前置摄像头那里的MIC有问题,可以代换一个试一下

网友:
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吗?

网友:
基带引起的?
原来是这个原因。。
楼主也是厉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