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关机后自动开机

楼主(2016-03-24):
有个海尔主机,主板是IPM41-D3,开机使用都正常,就是关机后自动开机,CPU风扇停转后检测卡上复位灯马上就闪,接着就是正常的开机,再关还是这样,去掉所有外设(包括机箱前置跳线),在找不到硬盘的界面,触发关机跳针,还是重复以上故障,求大神指条路,谢谢了

网友:
查IO工作条件,看看开机电路。

网友:
查WAKE,网络唤醒网卡和南桥有问题都会这样

网友:
九成BIOS设置可以搞好

网友:
查下网络唤醒的电路
或者看下IO开机电路地方

网友:
应该是开机电路问题,上次我碰到过一块被雷劈的板子和你这一样现象,就是换IO

网友:
网卡唤醒设置为diaabale

网友:
关机变重启,一般是网卡的网络唤醒信号引起的,直接把网卡拆掉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