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41MT-D3 不能触发维修

楼主(2016-03-24):
示波器查32.768晶振没有波型,换了一个晶振也一样,打算换谐振电容,发现谐振电容旁边有颗大点的滤波电容有点腐蚀,拆下来以后再查一下晶振,有了波型,找一颗差不多个头的电容换上触发。

网友:
意思是换了 晶振旁边的电容好的  小问题

网友:
有图没?,右图发上来。

网友A:
建议发个图片上来,给你加分。是不是RTCRST的电容。

网友:
是RTC电路中的滤波电容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建议发个图片上来,给你加分。是不是RTCRST的电容。

应该是这个电容漏电导致的

网友:
在左边的一颗个头较大的电容,手机用着是移动送的那款,照的图片太差了。所以没有照相。在谐振电容的左边。

网友:
真是高手,值得學習

网友:
观察真够仔细

网友B:
RTC滤波电容坏了?  楼主能不能上图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RTC滤波电容坏了?  楼主能不能上图

客人老早抱回家看苍老师了,还照啥,我的手机现在照相也不行,过段时间换手机再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