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PAD E40开机0.5A掉电

楼主(2016-03-24):
THINKPAD E40开不了机,打开C面主板上面和下面全是蟑螂的屎和尸体,清洁干净,100度烤了一会。还是0.5A左右掉电。看论坛上同样机型的案例,也测量了各电感电压开机瞬间都有电压。异常的是MAX17028的TON电压在开机瞬间会被拉的很低掉电后又恢复正常。+15V电压只有12.9V,不明白这个+15V电压是怎么产生的。

补充内容 (2016-3-29 17:51):
更换了MAX17028情况还是依旧。放上电池发现电流只有0.12A不充电,刷写了EC BIOS,电池竟然开始充电了。但是还是开机掉电。

补充内容 (2016-3-29 18:08):
接下来准备刷南桥BIOS时发现图纸上U37是W25Q32,但是主板上实际芯片是W25Q16,怎么回事,论坛中提供的南桥BIOS也是和EC BIOS文件大小一样都是2M的。求证。

网友:
15V测出12.9V属于正常的。估计还是缺电压导致的掉电 仔细查查条件

网友:
这个问题以前遇到过 不过也是没有解决

网友A:
用示波器查查看,看着像缺电压。

网友B:
看看是不是有腐蚀断线的

网友:
看起来像是缺电压

网友:
掉电瞬间检测二级电压是否正常。

网友:
论坛有这个图纸,你下去看看就知道是怎么产生的了,12.9V电压应该是正常的吧

网友:
转换下思路修理,看下主要供电和二级转换电压哪几个没有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看是不是有腐蚀断线的

仔细看了,没有断线。

网友:
MAX17028的TON电压会在开机瞬间被拉低到1V多,但是它上连VIN的电阻另外一端电压只是稍微降低了一点,是不是MAX17028损坏了。我准备找一个换上试试。

网友:
MAX17028这一块图纸截图传上来让大家帮忙给看看咯

网友:
TON 被拉低是正常的

网友:
你这个电压我感觉是转化电压没出来。。。。

网友:
我有修过触摸板进水断线

网友:
看看内存那边的供电吧。15是正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示波器查查看,看着像缺电压。

能否请教一下如何用示波器查看,我找了一台,EDS112CV。

网友:
ton是干什么用的

网友:
pwrgd不正常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