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小米手机维修]
这个钩子怎么用???

楼主(2016-03-24):
就是绿色和黄色那两个钩子,我认为是夹手机用的,和夹子一样,但是夹住开不了机。可调电源设置3.8v,用万用表测这个钩子的电压只有1.9v,电压往上调,发现这个钩子的电压一直是设置电压的一半!  问客服,客服说这个出场就是这样设置的,我又问那这个是干什么用的,他说是电源钩,我说但是开不了机器啊,他说用鳄鱼夹!!  我就无语了,没用要这个干什么。
     我想问下大家这个钩子到底是干什么用的!还是这个东西有问题了。如果是有问题的话,我就准备拆了改下线!

网友:
不太清楚,同问

网友A:
哪两个是接主板电池脚中间两脚的,有的手机不接会不开机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哪两个是接主板电池脚中间两脚的,有的手机不接会不开机

你把这几个怎么用的都说一下,让我们不修手机的学学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把这几个怎么用的都说一下,让我们不修手机的学学

这两钩子一个是电池类型检测,一个是温度检测,就和以前摩托罗拉手机一样,有的电池是3个脚的,中间脚还要另外做一个和电池匹配的检测脚夹子,否则也是用电源不能开机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两钩子一个是电池类型检测,一个是温度检测,就和以前摩托罗拉手机一样,有的电池是3个脚的,中间脚还 ...

受教了,谢谢

网友:
学知识了,谢谢

网友:
修笔记本的  去搞修手机的 就是很搞笑

网友:
不晓得怎么用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哪两个是接主板电池脚中间两脚的,有的手机不接会不开机

谢谢了  明白了   十分感谢

网友:
懂了,虽然没搞手机,但是也学习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谢谢了  明白了   十分感谢

不客气,共同学习

网友:
这个是用来某些特定环境下用的 时间长了 你就会遇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