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板5分钟,发帖2小时----三星RV420不开机维修

楼主(2016-03-24):
三星RV420不开机维修

时间:2016-3-24

维修员:小漆

故障描述:不开机

维修过程:

   今天拿到一台机器,机器型号三星RV420,拿来时不亮机,电池开机无反应,取下电池接可调电源能触发,电流0.9不动

   拔掉电源,取下光驱,硬盘,重新拔插内存,再开机,电流一路小跑到1.3A--1,15A--1.41A--1.35A--1.32A--1.5A不亮机

   初步分析主板触发已完成,应该亮机,接外显也不亮,主要怀疑屏上面有问题,直接拆下显示屏,换一张测试屏,依旧不亮,测量屏上主供电有18,79V正常,PWM有3,3V正常,BL-EN为0V不正常,正常应该为3.3V,测量BL-EN对地值为1478,没短路,又测量PWM对地值为1480,都正常,把PWM的3.3V电压短接到BL-EN上,屏幕亮了,也有字符显示,显示一切正常,把原机屏装回去,用线把PWM和BL-EN连上,开机正常了,装机测试一切正常。

总结:由于屏幕上缺少BL-EN背光开启信号,导致点不亮,测量到PWM背光亮度调节信号有,这两个信号都是由显卡LVDS模块同时发出的,缺少的BL-EN只要没短路或拉低就可以用PWM信号代替,维修结束

补充内容 (2016-4-25 10:17):
为什么好多人觉得BL-EN没有就只是暗屏呢,BL-EN没有也会导致不显示,不亮机,不仅仅是暗屏

网友A:
电流0.9不动?应该本来就是内存没过吧?怎么又和屏开启有关系了?开始没直接看电流吗?需要解惑,后来怎么又有电流跳变?

网友:
呵呵 我也是 发帖比修机器难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电流0.9不动?应该本来就是内存没过吧?怎么又和屏开启有关系了?开始没直接看电流吗?需要解惑,后来怎么 ...

内存没插好,重插内存

网友:
最好先断开再给3.3过去

网友C:
以后也试试这样替代的信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内存没插好,重插内存

前台接的机器,前台需要登记机器的附件,登记内存大小的时候要把内存取下看内存大小,没插好,贴中有写重插内存嘛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以后也试试这样替代的信号

要不短路或被拉低才能替代哦

网友:
这应该和显卡有关吧。

网友D:
1.要判断是否是上半部分问题,可以用示波器测量EDID有无工作,
2.直接连接PWM跟BL-EN不可取,PWM是亮度调节,当客户调低PWM之后,就会导致BL-EN开启不足,从而导致黑屏或者无显示的故障,建议直接拉3.3接个限流电阻去BL-EN比较好

网友:
这个帖子写了2小时?多发帖熟练了发帖就快了

BL_EN无电应该是暗屏吧

网友E:
蓝冰心回复得很好,我也接触过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1.要判断是否是上半部分问题,可以用示波器测量EDID有无工作,
2.直接连接PWM跟BL-EN不可取,PWM是亮度调 ...

谢谢啦,下次一定注意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蓝冰心回复得很好,我也接触过了

呵呵,以后遇到的有空写个帖子分享下让小白们学习下呗

网友:
应该暗屏吧

网友:
发帖比修机器难

网友:
这电流一班就加焊显卡了,但加焊有风险,可以参考en与pwn相连方法

网友:
暗屏的话  直接啦屏供电一般 就行了。
这贴写两个小时  有点夸张了吧

网友:
这要是我  就直接上BGA加焊了

网友:
这个就是暗屏吧,没有背灯开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