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来请教一下关于显卡供电问题

楼主(2016-03-24):
刚接触显卡维修,本以为供电问题引起的故障会比较好修,结果一接手就发现有些电源管理芯片的资料并不好找,全英文的又读不懂,搞不通原理也无从下手。
于是乎想到了一般家电的维修方法——外接电源。但一般的可调电源都提供不了几十安电流的输出,在坛里翻了十几天的贴子也没看到有人用这种方法的例子,难道这种方法行不通吗?请大侠们指点一下。

网友A:
元件并不多,用万用表测坏件,换管理芯片,加焊,不行就扔。

网友B:
显卡要几十A的电流PCB板也灰飞烟灭了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显卡要几十A的电流PCB板也灰飞烟灭了。。。

那我就想不通了。现在的显卡功率动不动就大大几十瓦甚至上百瓦,这主要都是GPU里耗的电吧,而且GPU的工作电压还是零点几伏至一点几伏。按照安培定理,这几十瓦的功率才用那么一伏多的电压供应,那电流没几十安能支持得起吗?

网友:
外接电源肯定行不通,数字电路的工作都有个先后顺序的,也就是我们说的时序,时序乱了他自己都搞不清楚情况了还怎么给你工作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我就想不通了。现在的显卡功率动不动就大大几十瓦甚至上百瓦,这主要都是GPU里耗的电吧,而且GPU的工作 ...

几十安应该没有,GTX980的也就十几安吧

网友:
不使用低电压就不能提高集成度,假如用12v供电会使GPU发生电击穿要不只有成倍增加核心面积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那我就想不通了。现在的显卡功率动不动就大大几十瓦甚至上百瓦,这主要都是GPU里耗的电吧,而且GPU的工作 ...

最高功率啊,平常没有那么大电流。

网友:
要这么复杂吗?多修几个你也就觉得它就是这回事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元件并不多,用万用表测坏件,换管理芯片,加焊,不行就扔。

请问具体有没有哪些教程或者书有写?我也是小白,看图纸云里雾里的,比如显存供电芯片,图纸说8脚要12V,我测是0,知道有问题了,那么下一步呢?该干啥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