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43S上屏不显示

楼主(2016-03-24):
一台华硕P43S的笔记本,同行拿过来是花屏,就直接跟他说显卡。确定修后就拆机直接加焊显卡。但是就是一直不显示,看电流已经跳到1.6了,就关机,接外接试一下  外接显示正常,但是上屏怎么样也不显示。后来重新植株也是一样,上屏不显示,外屏正常。就在论坛翻,无意中看一个帖子说屏线接口的有个排阻不正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,但是他说的不清楚,只说一边3V,一边0V,我量我的机子是8角3V,另外一边的5角是12V,我也不知道,是不是对  也是直接换,换了这个排阻也是一样的。再找那个帖子就一下子找不到了。因为是同行的机子,报价不高,所以如果要换显卡的话 就不划算了。所以问问大家彭过这样的情况是,是不是一定是显卡问题呢

网友A:
建议找个BIOS刷下,BIOS也会引起这个问题,我遇到最变态的忘记是K42 还是K43了,时显时不显,居然是BIOS,我也是无语了

网友:
还真没有遇到过。

网友:
看看跑吗没有啊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建议找个BIOS刷下,BIOS也会引起这个问题,我遇到最变态的忘记是K42 还是K43了,时显时不显,居然是BIOS, ...

哦,谢谢了 这个到没有想到会是BIOS,今天试一下吧

网友:
如果你有怀疑时就去测测其他的,外显内不显太多显卡,你就测显卡小供电,当然BIOS外设要排除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哦,谢谢了 这个到没有想到会是BIOS,今天试一下吧

恩,试了好了吗?记得反馈出来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