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5P43TD开机跑1D

楼主(2016-03-24):
一块华硕主板跑P5P43TD开机跳1D CPU内存都换了 还是一样  量各个电压都正常   希望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告诉我一下

网友:
1D的代码,少见呀,,

网友:
1d 60 36 d187 9b 98 d0 --
擋1d代表SMBCLK SMBDATA訊號尚未備妥,檢查一下記憶體的PIN118 與Pin238是否有波形

网友:
修好了吗,修好了告诉我一声

网友:
电压正常刷个bios试试

网友:
一块华硕主板跑P5P43TD。。。主板跑这个数字?
跑D1把,,。。。测量内存电压  电压其他地方正常
换掉IO旁边的822