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PP38L不触发,走弯路

楼主(2016-03-24):
型号:DELL  PP38L
板号:DAVM8GMB8G0   REF:G  Intel独显
故障:待机电流0.005,触发到0.014掉电,可以重复触发。
问题最后查出很简单,但是在修的过程中走了很大弯路,主要分享下弯路的过程,有点时候弯路也是一种经验吧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待机电流

触发电流

维修思路:1.各大电感打值无异常,测量有待机3.3v,无5v
                 2.上电瞬间测5V   电感处有电压但没到5v(表反应慢),上示波器  测到5V,图如下,

这波形只看出掉电,没看出特别的,这时分析掉电的原因 1, 5V二级电压有短路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可以把它当成缺少HWPG 导致掉电来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待机芯片不良,或者5V相关的电路有问题

A.首先烧鸡5V电感,5V下关发烫,怀疑上下管有问题直接替换,故障依旧。
再烧鸡下关还是发烫,把下关拆了,烧鸡电流正常,不短路,说明后级无短路。那为什么下管会发烫呢,打值下管G极,有阻值,测量G极到芯片18脚,相通,无断线。

B。换待机芯片RT8206B  原芯片没有,只有代换试试,故障还是一样,查5V相关电路正常,更换升压电阻电容,还是没好
查5v开启信号+5V_EN1,上电瞬间又3.3V,上示波器看谁先掉电

黄线为5V待机,蓝线为5V的开启信号,可以看出是开启先掉电的,追踪开启信号+5V_EN1,来源于SUS_ON, SUS_ON来源于ec的100脚

SUS_ON掉电的原因分析:1是待机条件不足,2是,按照时序,缺少供电,少HWPG

检查EC待机的各种条件,无异常,,
测上电时序的SLP_S3#无电压,测PWRBTN#有跳变,测南桥待机短路,晶振有波正常,扫了南桥周边的电阻,电容,发现几个有3V的电压,待机条件差不多了,
没耐心了,直接更换南桥,

还是不出SLP_S3#,再换ec还是一样,

这时心里烦透了,头都疼,这么小的故障都修不好,不是让人看笑话么,冷静一下,明天再修吧。

第二天上午忙,下午拿出继续研究,重新查南桥待机条件发现V5REF_SUS异常,此电压来源于待机5V,这怎么又绕回来了,死循环啊。没思路了

重新目测主板,没发现问题,突然灵光一闪测下公共点吧只有17.8V ,不对哦,测保护隔离管G级都是低电平,pq18  D级只有17V,

更换一个mos管,上机显示了

i

其实一开始我测过公共点了是18.8V,就把它放过了,没修到最后居然是他的问题,丢面啊

网友:
加分才是支持啊

网友:
原来是假公共点,哈哈哈.有意思.

网友A:
虽然走了弯路,但是对这个主板的电路摸得更加透彻了,对电路的分析清楚了许多
从帖子可以看出楼主玩得一手好示波器啊
最后有个问题,5V待机既然没问题,为什么烧鸡下管会发烫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虽然走了弯路,但是对这个主板的电路摸得更加透彻了,对电路的分析清楚了许多
从帖子可以看出楼主玩得一手 ...

这也是我纠结的地方啊,连换2个都是下关发烫,下发拆了,可调电源就正常了,只有0.18左右的电流,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虽然走了弯路,但是对这个主板的电路摸得更加透彻了,对电路的分析清楚了许多
从帖子可以看出楼主玩得一手 ...

帮帮忙,亮机照片后面的都删了吧,不小心弄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帮帮忙,亮机照片后面的都删了吧,不小心弄得

删了几张,其他的就留着吧,下次注意下就好,呵呵

网友:
吧,下次注意下就好,呵呵

评分 举报
.

返回列表 .

B Color Image Link Quote Code Smilies |

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