迅维 CF-360T 求助

楼主(2016-03-24):
大家好 问问 360T     BGA     密码设置了   没有了   怎么清除  ,买的时候 是卖家 设置的现在不知道了,怎么解决啊,谢谢

网友A:
这两个密码都试一下,或者空出来不填试一下。
再不行就联系我,重新刷个程序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两个密码都试一下,或者空出来不填试一下。

好了 《  谢谢  》  密码是61502186                谢谢  版主

网友:
联系管理或者售后  问题应该可以解决

网友(2016-09-16):
找售后就对  了

网友B(2022-03-07):
引用 网友A:
这两个密码都试一下,或者空出来不填试一下。

有讯维CF-360T刷机程序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