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训:不量怎么知道

楼主(2016-03-24):
海尔简爱 7G-I3370G20500Rn7QDCGH
HM55的桥 主板W930 板号1p-0106500-8011 版本Rev1.1 hannstar
第一步,通电不显,电流上到0.85A风扇狂转,反复重启。拆机刷BIOS、EC,无效。
第二步,细看主板CPU旁边有水渍,腐蚀严重,面积不大。问题元件:R904、R1630、R14、U2。只替换了R14,U2想来问题不大,忽略了R1572。问题依旧,心烦。
第三步,网购主板,无奈。
第四步,静心分析电路,发现R1572和R1573构成分压电路,把3.3V转为1.1V提供给CPU,这是VTTPWRGD信号,我是菜鸟,搜网得知这是时钟开启信号。打表为0V。测量电阻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,替换后通电上到1.27A,屏显正常。
菜鸟修机,毛病多多,学艺不精,又怕费劲,教训就是花钱耗时。

网友:
受的教训多了,你就不是菜鸟了

网友:
我以前也是不去测量
后来师傅教我 不测量怎么知道哪里坏哪里出问题

网友:
CLK-EN吧,这个信号很重要的。碰到过这种故障。和CPUPG一样。。。都很重要

网友:
海尔简爱 7G-I3370G20500Rn7QDCGH
HM55的桥 主板W930 板号1p-0106500-8011 版本Rev1.1 hannstar

BIOS和EC 刷不对版本,加电风扇狂转不停。

要对板号

网友:
好技术就是这样磨练出来的

网友:
高手都是一步步走过来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