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-9981P时间不保存

楼主(2016-03-24):
机子是20103年出厂的,有时候开机时间是对的,有时候开机随机进系统时间在2010年,
2013年和2020年,可是在bios里面时间却是对的,      一开始以为是系统出问题了,
进pe装系统,发现pe里面时间也是错的,装完系统时间还是错的,
连续开几次机进bios发现有时候时间也是错的,
      拆掉电池,再开机,开机黑屏,还有5声报警,连续再开几次又能开了,
不过这次bios和系统里面时间都不对了,而且,一个在2010年,一个在2020年,
.............

最终使用三把斧,先换32.768,再加焊CPU,最后再来一寄焊显卡,好了。
不要问我是加焊CPU好了,还是显卡,我只想说这款主板,真心垃圾,

那个CPU有个好听的名,叫四合一桥,意思指的是,CPU,北桥,南桥,集成显卡

当然,它还有独立2G显卡,

I5-4200U

网友A:
这个CPU加焊用什么风嘴,好像没有配套的.真心垃圾

网友:
这个风嘴很快就有了

网友B:
不能保存时间 你刷个BIOS看下
或者电池插槽换掉看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不能保存时间 你刷个BIOS看下
或者电池插槽换掉看看

BIOS是最早就刷过的,至于纽扣电池插槽这个问题,是做有功课了

在不插电源适配器下,拿这个裸板,在CPU附近,能量到VCCRTC=3V左右的电压

可想而知,这不是简单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BIOS是最早就刷过的,至于纽扣电池插槽这个问题,是做有功课了

在不插电源适配器下,拿这个裸板,在CP ...

确实不是简单问题 看下RTC的线路去

网友:
我正在修。  进BIOS 时间对的,。 只要一进系统  时间就不对。

网友:
祝你好运

网友(2018-01-12):
碰到过一台,,,也是乱的,,,最后下了一个时间自动校正软件,一开机就自动校正

网友:
查看下主板电池还有电吗 排除下看看

网友:
现在这种三合一的桥 故障很多的       有一次找不到硬盘  干他好使了

网友:
我还是没看懂为什么时间不对焊CPU能好,不应该是南桥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CPU加焊用什么风嘴,好像没有配套的.真心垃圾

红外的BGA就不存在了!!红外的BGA就不存在了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