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防]
无线监控方案 怎么做?

楼主(2016-03-24):
如题  无线监控方案怎么做  三个头的

网友A:
参考一下 用无线网桥可以实现

网友:
公安好像也是这种模式  网桥!~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参考一下 用无线网桥可以实现

装在酒店走廊  最远不过60M  用这个太贵了  我到网上买了3个无线摄像头 1个无线录像机  据说有400M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装在酒店走廊  最远不过60M  用这个太贵了  我到网上买了3个无线摄像头 1个无线录像机  据说有400M

那就可以了哦

网友B:
130W 960P  三个头子  要保持录像30天 用2T硬盘够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30W 960P  三个头子  要保持录像30天 用2T硬盘够了吗

够了

网友:
算算流量是多少呢

网友:
无线网桥的话 可视?  公安的是3G/4G网桥

网友(2016-06-05):
网络摄像机i  ap 交换机  录像机 就这些

网友C(2017-02-11):
大神 130W 960P  三个头子  要保持录像30天 用2T硬盘 这个硬盘大小怎么计算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大神 130W 960P  三个头子  要保持录像30天 用2T硬盘 这个硬盘大小怎么计算的

2t理论等于2048g,实际可能1900g左右,看一个130w 960p摄像头一天24小时使用多少g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2t理论等于2048g,实际可能1900g左右,看一个130w 960p摄像头一天24小时使用多少g了

其实算算 不怎么够 需要3T稳妥

网友:
这种成本高

网友(2017-03-15):
距离多远?我监控做的比较多。无线我一般用ubnt、

网友:
你这个得看客户多少价格能接受,价格低有价格低的方案。高有其他方案

网友:
首先要确定用什么样的摄像头

网友:
130W的话大概一天是17-20G/24小时。1900除20*3=31天左右

网友:
我给你一个方案吧 才3个头子,这边3个头用网线连接到一个交换机 ,然后这个交换接一个网桥,  另一头的网桥接录像机。这样就行了,成本好便宜的。一对网桥200块钱搞定,比你拉线都省钱

网友(2017-04-17):
同意楼上的观点,直接用UBN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