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求高手 帮忙

楼主(2016-03-24):
这个是同行拿过来的,他一开始 是可以显示的     没有触摸的     向这种有没有 高手 搞过啊   求  高手指点指点

网友:
为毛 都断了 天线部分、?    这都可以算废板了

网友A:
5C改版机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5C改版机!

说错了,是i5。掉了Gps部分。

网友:
头都断了,还坚强的活着。能救就救救它吧。

网友:
GPS部分 没什么用,把wifi天线飞过去就行了。

网友B:
黑触摸重植看下,这机器估计拿来坑你的!修不亮了,刚好赔机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黑触摸重植看下,这机器估计拿来坑你的!修不亮了,刚好赔机!

哈哈0.0   这哥们说的

网友:
这机子你还修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