Z850换USB口,没什么技术含量,但是也没想像中的容易

楼主(2016-03-24):
联想Z系列,金属外壳,后感还可以,13年的本,USB口弄坏了,客户想要换,那就换吧,拆机,正好是USB小板上的口,还省不少劲呢,对比接口,没有一样的,就从料板上拆了一个,由于我的料板比较少,所以拆下来的也不是一模一样,老的还好拆,拆换的那个真不好拆,板子有点厚,烙铁风枪轮流上,还是弄了一头汗才干下来,换吧,孔也没处理干净,硬是装不上去,费了老半天劲才算是把两边固定的脚焊住一点,数据线没有穿过去,但是好歹跟板子连在一起了,装到壳里比了比,又把口掰了掰,总算能从外面插U盘了,不算太完美吧总算能用了, 简单装了一下,开机正常,进系统有密码,插上U盘重启,进PE试试吧,结果引导选项里没U盘,准备拔下来再插上试试,一摸U盘吓了我一跳,好烫啊,
赶紧关机拆开仔细与拆下来的头对比,我X原来换上去的这个头和原来的那个正好相反,心都凉了,这东西不好装,不好拆的,费了这么大劲,总不至于再换一个吧,于是决定改线,数据线还好改,地和供电,可怎么办啊,割铜箔吧,太费力了,干脆从后面把引脚剪了吧,又费了好半天,总算改好了,这回先用表量了量,怎么数据对地都是无穷大啊?难道南桥坏了?仔细一看是小板的线没与主板连接,上机一切正常,没什么技术含量,可是费了不少劲,提醒各位,再简单的问题也要按套路来,最起码不要像我一样犯低级错误,见笑了

网友:
USB 接口挺难拆的,有时找个一么一样的都犯难,

网友A:
挺费劲的 一般都是定一抹一样的 再焊上去

网友:
楼主技术真好  焊的这么漂亮

网友B:
找一样的最省事,为了一个接口改来改去,还破坏稳定性

网友:
,有时找个一么一样的都犯难,

网友C:
你改成这样顾客有看到吗,看到了有些说不定还不愿意呢

网友D:
哈哈,可见楼主焊接技术还是要多练练,烙铁风枪不是轮流上,是应该一起上,不过这个帖子也提醒了很多人,换U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U口的方向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改成这样顾客有看到吗,看到了有些说不定还不愿意呢

装里面去,客户知道个啥,能用就行  哈哈,最后把它固定好就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找一样的最省事,为了一个接口改来改去,还破坏稳定性

楼主都说了,料板少,没一样的,换个接口都要客户等几天,你觉得客户还会给你修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挺费劲的 一般都是定一抹一样的 再焊上去

要是你手上没有一模一样的怎么办?

网友E:
U口的方向?意思是一些在上面一些在背面么?

网友:
换的那么辛苦啊

网友:
哈哈,反了可是要烧东西的哦,
楼主U盘没坏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U口的方向?意思是一些在上面一些在背面么?

都是在板子的正面,只不过,插U盘的方向,有的是正着插,有的需要反着插,刚换完我就觉得插的方向有点别扭,也没再意,插了一会儿我才发现,太烫手了,还好U盘跟本都没坏,只是费了点力气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哈哈,可见楼主焊接技术还是要多练练,烙铁风枪不是轮流上,是应该一起上,不过这个帖子也提醒了很多人,换 ...

为什么不用BGA咧?很方便啊

网友:
换U口,一般都很注意接口的方向,拆U口把风枪温度打高,吹下来,实在怕吹坏了,就上BGA,

网友:
如果外壳没弄坏的话,找个方向一样的接口拆一个里面的芯,只换芯就好了,不用这么费劲吧

网友:
下次多买点USB口,免得料板没有一样的USB口,更注意的是USB的上舌和下舌区别,否则就会烧坏U盘,还有取坏USB口之前,找个锡箔纸贴上坏USB口的周围电阻电容等等元器件,反面也要贴上,不然风枪吹啊吹啊,你会发现周围元器件不翼而飞了。

网友:
千万不要让顾客看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