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-CR400电流0.4不亮机,已修复

楼主(2016-03-24):
如题,报价后先拆机,真TM难拆啊,键盘死活扣不下来,都变形了还是弄不下来,仔细找也没发现卡子螺丝什么的啊,上论坛一搜,有位兄弟说是胶粘的,那就用力弄吧,各种工具上,满头大汗最少30分钟,光键盘就把我累够呛,仔细测量发现在没有CPU供电,看板子后面是NEC大电容,没弄过这东西,看别人发的贴这家伙坏的机率很大就先换吧,吹了一会都货了才发现在上面是个塑料壳,吓我一跳,下面的粘在主板上的像铝片一样的,枪吹不下来,又烙铁好弄,装上5个330 结果你懂的,

网友A:
图片今天传不了,怎么回事?

网友A:
全是胶,键盘还软,拆下来后就没法看了,好在装回去了,还都管用 ,就是有点变形不太好看

网友A:
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大电容这么爱坏?是不是只要有这种电容的板子,都可以直接先换了再说了?

网友:
见NEC就是送钱的机器

网友:
遇到NEC   我都是换4个  4个 其实足够了

网友:
NEC大电容惹的祸!这是V星的笔记本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图片今天传不了,怎么回事?

图片可以闲上传自己空间
需要哪边加入图时候直接点击加入图就好了

网友:
焊的不是太好看,但效果是一样的

网友:
楼主的手工活,不怎么样

网友:
东芝大电容给钱的节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大电容这么爱坏?是不是只要有这种电容的板子,都可以直接先换了再说了?

无论什么机器,只要看到这个大电容,直接干它就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全是胶,键盘还软,拆下来后就没法看了,好在装回去了,还都管用 ,就是有点变形不太好看

楼主这大电容焊的有点难看啊,烙铁还需加强哦

网友:
换四个就可以了 你浪费了一个

网友:
V星啊,图片上看得见板号

网友(2016-04-26):
先干NEC是永恒的主题

网友:
经典NEC大电容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