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M531R-5535开机报警7声不显示维修

楼主(2016-03-24):
今天接到同行送来一台DELL M531R-5535机器,说是不显示,通过测试确实不显示并伴随着7声很小声的报警,确定主板的问题,拆机裸板加电电流为0.45左右之间徘徊,测电压发现CPU无供电,其它电压基本都正常,就先把范围缩小在CPU供电这一块,上论坛下图纸,对比图纸测了一下CPU供电芯片的基本条件,感觉都差不多具备,只有换芯片试试了,结果找了一下RT8880A,由于芯片太新,我没有,准备网上定购,想想反正都还要等先补一下芯片的虚焊吧,结果补完一加电,电流上到了0.8~0.9,我就知道希望来了,接上屏线亮机收工!

网友A:
会不会返修呢 保多久?

网友:
这就是捡钱的节奏啊

网友B:
楼主 今天不错 捡到钱了

网友C:
客户不急的话,还是定个芯片吧,小心返修

网友:
不错 这就是捡钱的节奏啊

网友:
估计用不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会不会返修呢 保多久?

还是要给客户质保的,一般我质保是一个月

网友:
没有关系,至少可以确定是它的问题就好办了,如果返修就给换一个新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客户不急的话,还是定个芯片吧,小心返修

要定要定,备起等返修,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 今天不错 捡到钱了

同行的,捡也捡得不多啊

网友D:
    楼主运气有点好啊,我好久没遇到这种芯片虚汗的问题了,让虚焊来的更猛烈些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运气有点好啊,我好久没遇到这种芯片虚汗的问题了,让虚焊来的更猛烈些吧

确实挺少的,倒是南北桥虚焊遇得多,像这类似的芯片虚焊遇得太少

网友:
8880ACPU供电芯片跟8855芯片都很喜欢虚焊
要么就是断根脚什么的。。
、加焊应该会返修吧
最好是重新拆下来焊上去好点

网友:
意料之外的情况啊!但愿是虚焊了!

网友:
捡到死鱼了

网友:
脚位焊好应该不会返修,芯片又没坏

网友:
拆下来重焊就行 基本没问题

网友:
你这同行业可以的,这问题还能落到你手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