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410 显卡驱动无法安装,打感叹号

楼主(2016-03-24):
今天接到一台联想G410 板号LA-9641P,I5 独显。接到的时候,客户说机器独显和集成显卡无法按装驱动,打感叹号,用了驱动精灵,联想驱动管理软件都装不上,系统重装也一样。接机后,因为客户说有重装系统了,我就直接换硬盘,装系统。一样显卡驱动装不上。接着进入BIOS,把独显关掉。进系统,这样集显可以装上的。我请教大家一样,有没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,如何解决。是不是独显芯片的问题?

网友A:
换个CPU试下吧  或者驱动从新装下

网友:
要官网的驱动才行

网友B:
显卡供电正常的话,就先加热试呗!不行就换显卡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换个CPU试下吧  或者驱动从新装下

联想官网下过驱动,试过了,不行。CPU暂时找不到,没l办法试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显卡供电正常的话,就先加热试呗!不行就换显卡了。

显卡做过BGA了,一样的故障现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显卡做过BGA了,一样的故障现象。

换显卡吧!

网友(2018-02-27):
楼主修好了吗最后怎么解决的,,,,,,,,,,,,,,,

网友:
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,不知楼主有解决没

网友(2025-05-11):
我的换两个显卡了,还是两个显卡都装不上驱动,估计两个显卡都是坏的,不过原来的是独显打不上驱动,但是集显是好的

网友(2025-08-11):
我又换了第三个显卡芯片效果还是一样。两个显卡驱动都装不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