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460C不显示之某一问题

楼主(2016-03-24):
今天修了个Y460c,开始不是大问题,就是主板短路,找到短路电容后,换掉,测量阻值都没问题后,触发上电。电流跳啊跳,跳到1.5左右了,最高能达到1.8,感觉亮了,但屏还是不亮,于是外接试试,外接亮了。难道内屏坏了?换个好的屏上去,还是不亮,郁闷了,量量接口吧,背光,屏供电,还有那不知道啥用的DISPON,以及3V,都有了。不知道镊子碰到啥了,屏亮了一次,然后又不亮了。于是我感觉不是屏的问题。还用原来客户的屏上去吧。上去原来的屏后,又在主板上瞅啊瞅,发现CMOS电池没有上,我把它插上去,不报希望的按了开关,我KAO,屏一下子就亮了,原来是CMOS电池的问题。之前修机器,不上CMOS电池有不上电的,没有见到过不上CMOS电池电流正常,但是不亮机的。哎!差点判断屏坏了。各位高手们,还有遇到不上CMOS电池出现其他问题的嘛?告诉小白俺一下吧!后来我又反复试了好多次的,拔掉电池,就不亮了,千真万确,唯一可惜的是,我没有两台机器比较一下。

网友A:
这问题还真没遇到过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问题还真没遇到过。。

这问题千真万确,你下次遇到Y460C,拔掉CMOS电池试试,我相信不是我这一台机子这样的。

网友B:
谢谢楼主分享,这问题挺难得一见的!

网友C:
楼主太牛了,这问题都被发现了,又修好了一台,至少要收200块吧

网友D:
我去,楼主的帖子名搞得好神秘啊?

网友:
这个真心没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去,楼主的帖子名搞得好神秘啊?

神秘好啊,给大家一个思考的空间

网友D:
一般遇到过仁宝的板子,去了COMS电池有时候要开机关机两次后才亮机,跑码正常后才显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学习学习。我要好好学习。

这个问题实在算着经验之谈,我之前修机器,好像真的没有遇到此种情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楼主分享,这问题挺难得一见的!

是啊,实在难得一见,是真的,后来我又反复试了好多次,都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太牛了,这问题都被发现了,又修好了一台,至少要收200块吧

赚200也不多啊,一个上午的时间呢

网友F:
以前其他机器也遇见过这种问题

网友G:
amd的机器会这样子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一般遇到过仁宝的板子,去了COMS电池有时候要开机关机两次后才亮机,跑码正常后才显。

这个问题我也没有注意,我遇到过第一次不亮,第二次亮的

网友H:
引用 网友F:
以前其他机器也遇见过这种问题

以后我也要注意电流正常,不亮机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amd的机器会这样子

AMD的机器?我的是intel的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楼主太牛了,这问题都被发现了,又修好了一台,至少要收200块吧

谢谢给加分啊!谢谢支持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楼主分享,这问题挺难得一见的!

谢谢加分,谢谢支持!

网友:
不可能 吧,这么无语

网友:
没遇到过  这种的

网友:
学习到了 下次注意一下

网友I:
有不上电的,没见过不插cmos电池不亮机的,

网友J:
电池没电会不亮屏,没分析下啥原理吗

网友K:
是AMD的机器吗?AMD的机器CMOS电池没电就会引起无显示,INTEL的一般会引起不触发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以后我也要注意电流正常,不亮机的

是呀 不能犯这种低级错误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电池没电会不亮屏,没分析下啥原理吗

就是分析不好,感觉好奇怪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是AMD的机器吗?AMD的机器CMOS电池没电就会引起无显示,INTEL的一般会引起不触发

是没插电池,INTEL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有不上电的,没见过不插cmos电池不亮机的,

我也是啊,感觉好奇怪啊,这台机子这样子,不知道这种型号是不是都是这样子

网友K:
INTEL的确实少见不显示故障,还是养成习惯的好,反正电池没电都是要换的

网友:
桥是什么型号?

网友:
这个可以有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INTEL的确实少见不显示故障,还是养成习惯的好,反正电池没电都是要换的

是的,有道理,

网友:
机器装好了,没看啊

网友:
我这里也有一台

网友:
IBM 也有机型,不装电池 不亮机

网友:
加分,这个真的很少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