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460艰难维修

楼主(2016-03-24):
机器:B460独显
故障:不触发
时间:3.24.2016
地点:山东烟台
人物:华东小徐
接到一个B460不触发,前面是田哥修的我也没问,就不说了,修的35V
之后就交到我的手里了,没打阻值,直接通电,测各大电感,发现上图中L15无电压,CPU电感无电压,先修L15的 找到图纸
410供电,1开启均正常,料板找芯片换上出105电压了,测还是没有CPU供电,找到CPU供电芯片
1617供电3840开启正常,换芯片,没好,测VID 000000,追查上拉电压
这才发现原来这个是两项供电,那三个电感有一个是1.05VTT的,依旧测供电,开启正常,换芯片,出1.05了,依旧无CPU供电,芯片刚换掉,各条件正常,也不出电压,很是头疼,然后上迅维网搜了下,全是说B460铁壳的,于是把壳换了,效仿的迅维网内一个人的,网址忘记了
测试亮机,维修结束,其维修过程远没有这么简单,顺利,一点一点弄过来的,加分不扣自己分,谢谢!出师完成量3/300

网友:
300台修好3台吗

网友:
新手上路,刚从迅维回来目标300台,现在只修好了3台,那种桥显卡的没电路分析的都没算

网友:
楼主半年之内出师

网友:
看来你修这款机比较少啊

网友:
b系列采用铁壳的容易坏

网友A:
意思是换掉铁壳就好了?客户能同意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意思是换掉铁壳就好了?客户能同意?

铁壳场管吧

网友:
B/V  系列的 这种不出CPU的情况 大多都是那个场管 通病了  没什么好怀疑的

网友:
看来是要出来就是大师级别的目标啊,不错,有前途,多发经验帖子也是一种巩固经验的方式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CPU也会坏

网友:
铁壳管是通病。

网友:
铁壳是通病,一般是大短

网友:
苦了客户,成全维修的铁壳啊!

网友:
一看就好像很NB的样子呀

网友:
是铁壳 问题,,,但是你没讲怎么修好的

网友:
我碰到两片都没修好。

网友:
B460这机器的确麻烦,问题多多

网友:
有实物图都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