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怎么去i5 cpu的胶 求 方法

楼主(2016-03-24):
今天 搞一个i5的cpu 拆下cpu 上层 再拆下 层 温度开到335度 拆的 没掉点 我 问一下 高手们 你们 是怎么去弟二层 胶的 好像很硬 根本去不的样子
太用力又怕 搞坏 很 头疼 求 高手 指点 一下
cpu

网友:
下层上面胶不用去,把下层下面胶去掉,上层的胶去掉。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看这里看这里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article-6404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