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上有台B570跑0.5

楼主(2016-03-24):
早几天接到台进水的b570 版号是10290-2      南桥烧了 EC也烧了    EC 南桥都换了新的上去   插上电源就跑0.5我把所有电杠都量了都有电压    就是量到rtl_rst#  南桥复位就只有1.2V       现在没思路了     求大神们指点一二

网友:
那还是显卡这边有问题,

网友:
修过B460的机子,显卡电压不正常南桥不出复位。

网友:
插上电源就跑0.5,CPU供电有吗?刷过BIOS吗?

网友:
修好了   网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