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70有时能上电有时不上电

楼主(2016-03-24):
型号;联想G470

版号;LA-6751P
故障;有时能上电,有时不能上电,(大部分不能上电)
昨天接到一台联想G470笔记本,客户说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上电,他拿过来反正没开起过,昨天事情比较多,今天早上才给他看,早上拿出来看,,能上电开机,都正常,,然后一直帮他试,到中午不上电了,,马上拆机,,先测的3v5v都是正常的, ON/OFF#有电压3.3V,然后又测ec_on无电压 然后继续跟着时序来,EC_RSMRST#也无电压,又查EC条件,供电正常,时钟在EC内部,复位正常,LID_SW正常,AC-IN正常,BIOS 找了两个来刷问题一样, 然后没办法先找一片EC来换,,问题还是一样,那就应该是BIOS 数据交换上面的问题了,,  测biosU33 问题出来了,7脚只有0.5V , 换R617,,亮机,     R617工作不良造成的, BIOS亲测,

网友:
思路清晰,推理正确!

网友:
不错不错,还是奇葩

网友:
有时会忽略七脚电压

网友:
学习到,不错没走弯路.

网友:
不错,思路很清晰

网友A:
上次遇到一个 时过内存时不过 过内存就亮机 电压都正常 bois也刷好多次 都找了也没找得到   7脚没注意  可能就是7脚的原因

网友:
问下   5  6 脚 电压的多少

网友:
平时没注意7脚

网友:
思路清晰。真不错

网友B:
请问楼主,ec-on是在按开机键后,ec发出的信号吗?

网友C:
这种机器要多测试,防止返修

网友:
不错不错,受益匪浅

网友D:
这帖子维修的思路真叫我佩服,满分加上,电路分析与帖子编写都不错,大赞

网友:
不愧是我大雪超,唯一的一分都给你了

网友E:
我昨天遇到过华硕 ,自动触发到0.6不亮机,CMOS电池电压正常,刷过BIOS,会不会是EC或者BIOS电阻问题

网友F:
引用 网友A:
上次遇到一个 时过内存时不过 过内存就亮机 电压都正常 bois也刷好多次 都找了也没找得到   7脚没注意  可 ...

7脚无电压,电都不会上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问楼主,ec-on是在按开机键后,ec发出的信号吗?

EC_ON是按开关以前就有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种机器要多测试,防止返修

试到了今天中午,才拿走,,应该没问题了

网友:
这机6251是通病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昨天遇到过华硕 ,自动触发到0.6不亮机,CMOS电池电压正常,刷过BIOS,会不会是EC或者BIOS电阻问题

0.6应该查各项电压

网友:
通病嘛,我第一次遇见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帖子维修的思路真叫我佩服,满分加上,电路分析与帖子编写都不错,大赞

夸张了,,应该多向你们学习得

网友G:
楼主能解答一下7脚是什么信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请问楼主,ec-on是在按开机键后,ec发出的信号吗?

是按开机以前就有的,EC条件满足以后就发出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楼主能解答一下7脚是什么信号

ECBISO供电啊

网友H:
楼主不错啊。。这几天都没心情修机器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H:
楼主不错啊。。这几天都没心情修机器了

不要慌。。慢慢搞三,你是四川的???

网友:
店里正好有一台机器是这个问题,谢谢

网友:
BIOS导致是好是坏的还真少见

网友:
修这种有时开机 有时不开机的
很费时间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不要慌。。慢慢搞三,你是四川的???

恩。。四川的。。现在被Dell的AM7卡住了。。pltrst#上到1v就掉电

网友:
这是通病来的吧

网友:
楼主这个还算好的 我碰到个时开时不开的 妈的拿来测了3天都还没出现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7脚无电压,电都不会上吧

不知道  只知道1256脚

网友:
思路清晰呀

网友:
一般只测1 256脚电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