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P755风扇坏了报冷却系统故障,用联想的风扇巧改排除

楼主(2016-03-24):
国外的机子,没有原装的风扇,找了一个联想的改了一个。
原机风扇

联想风扇

两个风扇正反对比

槽子稍做修改,具体图

完美固定两个螺丝,原机也只了这两个螺丝

剩余的缝隙用锡箔纸贴住

大功告成!
朋友们,没分了,给加点分吧!

网友A:
嗯!聪明的大脑,灵巧的小手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嗯!聪明的大脑,灵巧的小手!

多谢你的夸奖,我感到无比的窝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多谢你的夸奖,我感到无比的窝囊!

为什么呢?感到无比的窝囊!?

网友:
搞维修就是要有想象力加动手能力

网友:
机子修好久是王道,不过我刚看标题还以为这风扇很扯,要改什么呢,嘿嘿

网友:
把里面的电机芯抠出来 能不能互换上

网友:
楼主将修机的DIY精神发挥的淋漓尽致啊

网友:
聪明啊。。。这招都想得到

网友:
哈,你改得很好了,我都是改得差不多能塞进去就OK了

网友:
是否是只要bios中能检测到这个风扇是正常转动就行?

网友:
好吧 接口一样  造型不一样  不能再一棵树上吊死 可以把树吊断

网友:
它的插头一样的吗

网友:
帖子虽然简单,但是分享精神值得称赞,多多发帖分享哦

网友:
风扇的接口一样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