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联想E420开机掉电,intel 独立,差不多1A左右掉

楼主(2016-03-24):
如题,电流去到差不多1安左右掉电,双核U的,集显电压不出,不插内存,不掉,有不过内存报警声,(D95280,CPU供电IC,集显铁皮上下管,待机3,5V电容已换),BIOS已涮过,CPU换过试过,只差桥没动了,求大神指点一二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机非常的变态

网友:
这种情况掉电不好判断了。

网友:
今天我遇到E420了  1A左右 风扇都转了 就是不亮屏幕  看电流 没跳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