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牌主板需要插诊断卡才能开机

楼主(2016-03-24):
一块台式机主板,叫不出来名字,开机必须插一块诊断卡才能开机,否则,不亮机。插了诊断卡开机进系统,一切正常;不知道什么意识   等到待机后,就直接不亮机了,无法唤醒    再重启就不跑吗了

网友A:
还没遇到这么怪的的毛病,。。。。

网友B:
随便  插个   PCI东西  试试   不一定非要检测卡!

网友:
A78这是什么型号什么板子,在主板上找到的,不知道是不是型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没遇到这么怪的的毛病,。。。。

现在直接不跑马啦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没遇到这么怪的的毛病,。。。。

现在直接不跑马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随便  插个   PCI东西  试试   不一定非要检测卡!

现在不跑马,供电都有,想刷个BIOS,找不到型号,主板上看到个A78不知道是不是型号

网友C:
遇到过同样问题,没修出来,杂牌板子不好修,不稳定因素太多

网友D:
遇到过神船的板子就这样,我插个宽带拨号猫上去一劳永逸了

网友E:
那你可以直接找个PCI拆卡进去

网友F:
可能是桥有点虚焊,或者主板有变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遇到过同样问题,没修出来,杂牌板子不好修,不稳定因素太多

我的也没修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可能是桥有点虚焊,或者主板有变形。

加焊了桥  不管用

网友G:
引用 网友E:
那你可以直接找个PCI拆卡进去

现在不跑吗了,我郁闷 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遇到过神船的板子就这样,我插个宽带拨号猫上去一劳永逸了

现在不跑吗了,供电都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没遇到这么怪的的毛病,。。。。

搞不定这班子了

网友H:
杂牌板子 一刷bios 换io 加焊桥

网友I:
前几天有块板,清完灰后不跑码,放弃治疗,装风扇显卡又正常了
不知道是不是和你的一样

网友:
不正常时检测下

网友J:
CMOS电池电压正常吗?

网友E:
引用 网友G:
现在不跑吗了,我郁闷 啊

那就按照不跑吗维修

网友K:
遇到过,是插诊断卡,诊断卡短路了PCI插槽的两个脚,我直接连起来,用了一年,最后还是桥挂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遇到过,是插诊断卡,诊断卡短路了PCI插槽的两个脚,我直接连起来,用了一年,最后还是桥挂了。

难道是检测脚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那就按照不跑吗维修

就我这菜鸟还想修出什么高难度故障出来?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遇到过,是插诊断卡,诊断卡短路了PCI插槽的两个脚,我直接连起来,用了一年,最后还是桥挂了。

短路哪个脚?   什么原理? 还有,为什么短路了桥?是这个引起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CMOS电池电压正常吗?

电池正常的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杂牌板子 一刷bios 换io 加焊桥

找不到BIOS啊  型号我都不知  加焊了桥,没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前几天有块板,清完灰后不跑码,放弃治疗,装风扇显卡又正常了
不知道是不是和你的一样

都是杂牌的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是不是接触不良知

说不出来什么意识

网友:
现在都没修了。,修不来

网友M:
我也试过一次,后来客人买我那张诊断卡

网友N:
按条件查吧,供电,时钟,复位,然后打下pci的值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我也试过一次,后来客人买我那张诊断卡

买你的诊断卡走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按条件查吧,供电,时钟,复位,然后打下pci的值

不会修了!!

网友O:
查一下PCI总线信号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O:
查一下PCI总线信号吧

我菜鸟一个,根本查不来着信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