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电路图中 低电平和高电平怎么识别呢

楼主(2016-03-24):
电路图中 低电平和高电平怎么识别呢

网友A:
有标识#的是低电平开启

网友:
电路图或者买书 上面有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标识#的是低电平开启

有的带#高电平

网友:
这个不和你抬杠,普遍性总比偶然性存在的多

网友:
pull down下拉  pullup上拉

电平就高低,0V就是低电平,3V就是高电平,类似的意思。不是所有的电路都是这个值

具体以电路设计为准。一般带#是指低电平有效的意思

网友:
澄西船厂官方给发个符合规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