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E420屡烧铁皮MOS上管

楼主(2016-03-24):
上下铁皮MOS管都换了,供电芯片也换过了,换过之后电流0.006,开机十秒钟上管铁皮MOS就烧,求大神们指点一下该查哪啊

网友A:
打下波形,直观发现问题

网友:
打电感后级吗

网友:
还是打上管G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打下波形,直观发现问题

是打上管的G级吗

网友:
测上管控制级对地阻值看正常吗

网友:
先前我换完上管开机都亮了 过有一分钟就大短

网友:
把铁皮MOS改成普通的MOS管试下,铁皮的MOS管焊接容易空焊【记得论坛有人说过】。
我改过的普通MOS管,没有出现过你这样的情况。

网友:
G级对地阻值不对 1000多

网友:
驱动IC也要换了

网友:
把周围的管子全部换完

网友:
重点检查上管G极到驱动芯片的线路

网友:
楼主 修好没有啊

网友:
我还了上下管,等下就烧

网友:
我修到过一个烧南桥的呵呵,烧了两个后我主动放弃了

网友:
铁皮MOS虚焊有可能,驱动IC多换个试试,实在不行改普通MOS管,做好散热就OK

网友:
把芯片换掉,再把铁皮管子换成普通的管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