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05s上电0.7不显a

楼主(2016-03-24):
       联想G405s拿来上电到0.7-0.8左右不动,AMD单桥的这个电流一般桥还没有正常工作起来。拆机直接打BIOS波形毫无动作,说明桥工作条件未满足或者桥本身的问题而没有动作。FCH要读取BIOS,首先需要收到FCH_PWRGD,测KB9012QF 32脚无电压。

       AMD单桥平台,EC发出FCH_PWRGD的前提是收到CPU供电芯片PG脚发来的VGATE。测VGATE只有0.4V明显不正常。要么上拉电阻坏,要么CPU供电芯片不正常,要么被EC拉低。

       首先更换100K的上拉电阻PRZ30,故障依旧。那就翘起EC 74脚吧,再割开VGATE到CPU供电芯片20脚的线路。

结果依然还是0.4V,看来是板层线路有问题了。由于EC到供电芯片太远,飞线太难看,干脆直接就给个3.3上拉给VGATE。首先把EC74脚附近的线路割断,把EC74脚到CPU供电芯片20脚这段有问题的线路彻底断掉。再从附近排阻RP25的+3VS一端串个100K电阻,从电阻另一端飞线到EC 74脚。

       上电电流一路跳变,接屏亮机。

网友:
这个不错,这种pg问题的,复位前的都差不多

网友:
还在学时序中,收藏个 以后可以借鉴!!!

网友:
思路好呀

网友A:
要把100K的电阻改小点如10K应该也可以吧!

网友B:
楼主串这个电阻起什么作用

网友:
这个非常的厉害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把100K的电阻改小点如10K应该也可以吧!

原来电路设计就是用100K电阻上拉的,用10K也可以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楼主串这个电阻起什么作用

PG信号的上拉电阻啊,总不能直接3.3拉过去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PG信号的上拉电阻啊,总不能直接3.3拉过去吧

我就是经常直接拉过去的,所以才问你为什么要上这个电阻

网友:
思虑清晰,一击而中,水平真高!

网友:
按时序修 就是这么 Easy