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个修笔记本独立显卡大神!!

楼主(2016-03-24):
980m显卡,没超频,驱动能正常安装,烤机掉电,玩大游戏也掉电,散热问题已经排除,烤机不到一分钟就掉电了,温度监控核心才63度,手摸电感发热惊人,手上还有另外差不多的显卡 电感发热没那么厉害,闻了一下电感位置,还有焊接才能产生的松香味道,本人只是略懂一点基础,求靠谱的大神维修!

网友:
什么机器啊

网友A:
发热要换个电感

网友B:
你这个980m是啥显卡啊 没看懂你的帖子

网友C:
电感都发热了电流很大啊,供电不稳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感都发热了电流很大啊,供电不稳?

有可能,你可以修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这个980m是啥显卡啊 没看懂你的帖子

笔记本独立显卡,mxm接口的!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发热要换个电感

电感是R22,换成R36可以吗?

网友:
不是机器,是MXM接口的显卡~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电感是R22,换成R36可以吗?

机器不知道,图纸不知道换什么啊??

网友E:
那货就2相核心供电,示波器看看是不是有一相没有工作。笔记本显卡相对台式机的来说简单很多,好修很多。

网友:
你把温控芯片去掉试试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那货就2相核心供电,示波器看看是不是有一相没有工作。笔记本显卡相对台式机的来说简单很多,好修很多。

是3相吧? 我没有示波器啊,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是3相吧? 我没有示波器啊,

我有一张880m,一张980m,可能记混了,980m功耗比880m低,880m是两相的,980m用了3相说明做工比较有良心吧。你这个卡没示波器不好修啊,乱搞很容易搞烧核心的哦。从目前高热的状态来看,要么是高负荷的时候只有发热那一相在跑,要么是那一相mos上管激励不足(图中mos是集成化的上下管结构)。总之得用示波器来看才能知道什么原因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有一张880m,一张980m,可能记混了,980m功耗比880m低,880m是两相的,980m用了3相说明做工比较有良心 ...

已经发回厂家修了,不知道结果如何,谢谢你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