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2JR 4.1 外界正常 内接不显示,显卡换过,bios刷过。

楼主(2016-03-24):
华硕K42JR 4.1  外界正常 内接不显示,显卡换过,bios刷过,问一下大神们显卡总线怎么测?

网友:
还是 BIOS的问题

网友:
又是个斧头帮的、
显卡总线不会测?看看书吧、
华硕刷BIOS要看内存槽上贴纸

网友:
先看下屏是不是一点野没反应 测屏幕上的电压

网友:
直接查屏接口的供电 开启 亮度条件了!

网友:
遇到几个了,都没搞好

网友:
BIOS确定好的话,换个PCH试试

网友:
这个机器挑BIOS的

网友:
内屏无显示 是纯黑屏  还是暗屏

网友:
另外屏线  液晶屏是不是确定都是好的  要先排查

网友:
也可以测下液晶屏的 接口电路

网友:
有示波器 就好办了

网友:
lvds的值打过吗    EDID 有波形吗

网友:
有没有可能是北桥?

网友:
是暗屏吗 看 屏上面的 19V  3.3V 高压板上面的开启电压有没有

网友:
内接不显沿着屏线接口查起可能会有发现

网友:
你查下屏接口上屏的条件啊

网友:
查下屏接口是否电压正常,有没有edid

网友:
EDID阻值多少

网友:
你查下屏线接口的排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