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16-03-24):
一台宏基E1-471G开机不断重启、拆机刷BOIS开机正常、装机好开机还是重启。不要键盘正常、换键盘正常。机器修复。
重启

网友:
亲 请问一下这个刷程序的机器多少钱 贵不

网友:
BIOS 和键盘都坏了

网友:
在哪个地方不断重启呢?固定在一个界面吗?还是不定时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