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50不开机

楼主(2016-03-24):
一台联想G450无法开机、插电源0.01安。没有公共点电压。测充电芯片5脚8V。查看电阻和8脚一样、说明应该只有3.几V才正常的。可是测电阻正常阻值呀。加焊后可以。第二天又开不了机。想应该还是这里的问题。干脆按图纸换三百几K和55K的电阻上去。插电电流为0.02安。开机正常。让机器冷后开机正常、机器修复。

网友:
一般是板子漏电

网友:
没图   看不懂

网友:
是吗?学习学习长一下见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