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G965 故障为开机不跑码

楼主(2016-03-24):
.电源说坏了.主机上都没装电源.我装上测试卡.一开机.能加电.但不跑码. 心想又是二修.不知道一修哥搞了些什么.我把主板搞下来.左看看左看看.发现电容开花了四个(CPU供电的).别的先不想了.换电容再说吧.好不容易把电容换下来了.[这破板.还是无铅的.要装好电容还真要不少温度]开机一上电.一样不跑码.于是用表测啊.CPU供电.北桥供电.内存.能测的都测完了.没地方测就测小电感吧.到处测.呵呵.发现问题了.有一个电感没电.一头是3.3V.一头是0V(大家都知道一头有电.一头没电.当然是坏了.).不知道这电感跑哪的.我就能看到的线用刀断了.不会吧.还是短路了.因为是短路了.表也测不到是哪啊.只能一个一个试了.终于.查到网卡芯片无供电..可能就他了.我把网卡吹下来.一测.呵呵不短了.心想.可能就是网卡坏了.我加电一试.还是不跑码..这下晕了.能查的都查了.电压也都有了.试试BIOS吧.想去压一下BIOS.靠..那芯片好热.手都熟了..仔细一下.妈的.一修哥.BIOS动了手了.换了一个吧.装了还是个反的.难怪热啊...可又不知道这BIOS是什么芯片.只能到网上查了.网上也没有写是多少形号.郁闷.这时我想到一个朋友手上可能有一片.打电话过去..呵呵.还运气好.有货. pm49fl004t 我就到料板上找了一个.从官方下个B IOS 用我的500P.编程器写好.一上电.B B B.响了.内存忘了上了.一上内存,ok亮机了。

网友:
这一修哥有点太那个了。电容明显的故障都不换还去做手脚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