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278绿灯不亮ISL6259不输出ACOK

楼主(2016-03-24):
ISL6259  2脚DCIN已有16.3v   3脚ACIN  3.9v   19  20脚VDD  5.05v    14脚ACOK就是不出高电平。14脚没有短路,还要满足什么条件才能输出ACOK?

网友:
机子用电池开机正常显示进系统的,就是用电适配器无法开机。  已经更换过IC ISL6259

网友:
小白也不懂,来学习学习

网友:
DCIN如果有供电,它就要输出了,可以换个芯片试下,应该是他坏了

网友:
我的也一样

网友:
以为不插电池开不了机  转牛角尖

网友:
艾玛  搞定了  还是充电芯片的问题 无良商家  换了好几个才搞定  要多换 这芯片其实很容易满足条件 dcin 和acin 都有了 第一脚没电压 就一直换吧
给我加分  亲们

网友:
我 今天也修了一个 ,是 r7001 坏了

网友:
排除板层问题 只有芯片本身了,

网友:
不懂 但支持你

网友:
苹果电脑不好修

网友(2016-04-29):
我的也是没有ACOK出来

网友:
应该是芯片本身坏了,输入基本都满足了,没有输出

网友:
这个难修啊

网友(2016-06-07):
充电电路12V有了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