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各位高手指教一下,我的硬盘0磁道绿块很卡。

楼主(2016-03-24):
          如题,我自己的笔记本,就是0磁道有绿块,320G硬盘。
用MHDD  ,擦除还是一样。用可以正常用,就是不是一般的卡。有没有什么办法。求教。

网友A:
0磁道没有办法,因为MBR引导必须写入在0磁道的,换硬盘吧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0磁道没有办法,因为MBR引导必须写入在0磁道的,换硬盘吧

没办法,那只能换固态的了。不是听说可以砍头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办法,那只能换固态的了。不是听说可以砍头。。

砍头是要有PC3000 MRT这些设备的,砍头后容量也会减少,而且你的是笔记本硬盘吧?
磁头只有两个,砍掉一个的话  你的容量只有160GB了。。。

网友C:
感觉楼主还是把硬盘换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感觉楼主还是把硬盘换了吧

恩,看来必须要破财了。。。。

网友:
换固态硬盘吧,楼主

网友D:
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0磁到坏问题,如果是自己用,在第一分区(主分区)分区时后移一个柱面,可以解决!希望能帮到你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0磁到坏问题,如果是自己用,在第一分区(主分区)分区时后移一个柱面,可以解决!希 ...

具体怎么操作求帮忙。用什么分区工具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具体怎么操作求帮忙。用什么分区工具?

PE里面用DiskGenius硬盘分区软件清除所有分区在重建分区(请注意备份你的重要数据),选择手动分区,高级选项里面,起始柱面哪里,后移一个数就可以了,

网友D:
楼主你盘搞好了没有?如没搞好还有其它办法的哟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楼主你盘搞好了没有?如没搞好还有其它办法的哟!

没有搞定啊,你有什么方法吗?是我自己的笔记本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有搞定啊,你有什么方法吗?是我自己的笔记本

哪个厂商的盘?

网友:
WD320G的,有办法吗?

网友E:
wd的盘,就做校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wd的盘,就做校准。

请问怎么做,我对这个是小小白

网友D:
用WDR5.3低格坏道加表就OK了(2小时左右),WDR5.3一定要小心慎重使用,如果对这软件不熟悉先了解再下手,先备份重要资料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用WDR5.3低格坏道加表就OK了(2小时左右),WDR5.3一定要小心慎重使用,如果对这软件不熟悉先了解再下手, ...

十分感谢我回去试下

网友:
刚刚发错了,这个才是有文件的

网友:
wdr要是不会用的话。很容易把盘搞死,还是找个会修硬盘吧。

网友(2016-04-23):
语心提示了,这样的盘要修只有砍0头出盘率比较高,应该盘片划伤严重

网友:
不妨按11楼的方法试试!

网友:
楼主!盘修好没有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