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修华硕X550CC内存电压不出!

楼主(2016-03-25):
昨天接了一台X550CC,二修机子,测各电感对地值都正常,通电上到0.1A不动了,测量只有1.05V和18V出来了,按照时序内存电压应该先出来才对啊,那就修内存供电吧!

修过这板子的大神应该都知道,这板子的内存供电芯片是UP1565P,小白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PWM芯片,没有找到数据手册,测8脚开启3.3V,11脚VDD有5V,12脚VDDP有5V,怎么还不出电压?对地值160正常啊,难道芯片有问题?好不容易找到一个,焊又非常难焊!结果换上还是一样,难道是被负载拉低了?把上下管、滤波、升压电容换了还是一样!用示波器打了下电感波形,如图:

怀疑被负载拉低了,但是对地值正常啊,用点位图查找相连的元件一个一个断开,当查到+1.5VO还到了Q7703时,发现1,2,3脚对地0欧,这个管子是+1.5VO转换成+1.5VSG给显卡供电的,难道显卡坏了?再仔细一看,显存好像击穿掉了!

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,大家将就看吧,终于找到元凶了!在料板上找了两个一模一样的显存,再量Q7703的阻值300多不短路了,触发,电流一路上升!

发个贴不容易啊!费了我一个下午,其实华硕的机子,虽然没图纸,但有点位的话多下点功夫也是可以修好的!感觉华硕的设计都差不多,但是这种板载内存坏的很多,上次一台X450CC的机子不跑码,按照论坛大神的方法改下两电阻就解决了。迅维网确实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,所以希望大家多多分享一些案例,一些思路,这样大家以后修到同一故障时会快很多,不用浪费大多的精力在一块板子上面,最后祝迅维网站越来越大,祝各位生意兴隆!天天捡钱!

网友A:
1A时,内存电压还没有出来,,,,,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A时,内存电压还没有出来,,,,,

不好意思,大佬!是我写错了,应该是0.1A.

网友B:
分析得很好,此板显存短路还是少修到,所以细心观察与打各供电管对地阻值可事半功倍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分析得很好,此板显存短路还是少修到,所以细心观察与打各供电管对地阻值可事半功倍!

呵呵,学习了!

网友:
牛逼的技术呀

网友C:
太牛了楼主,华硕不好修啊。加分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太牛了楼主,华硕不好修啊。加分的

谢谢支持!共同进步嘛!

网友:
楼主,你太牛逼了,把这个板子的BIOS备份发出来吧,万分感谢。我正在修这个板子,电流到0.9几就不动了

网友:
由于客户急着要机子,修完就给他了,没有备份。

网友D:
这贴应该属精华了,没图修华硕厉害

网友:
安逸   这种还算好修机了

网友:
这算是烧的严重的了。ASUS没点位不好玩啊

网友E:
1.5vo是什么电,楼主咋想到查它的

网友:
楼修的不错,分析的也很详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1.5vo是什么电,楼主咋想到查它的

内存主供电没出,因为内存电压是先出来的呀!

网友:
楼主犀利啊,这种显存问题的真实不多见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贴应该属精华了,没图修华硕厉害

没有啦,小修而已!

网友F:
眼神不错 应该经常偷窥练出来的吧;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眼神不错 应该经常偷窥练出来的吧;

这话说的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