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清有码秒杀CM3A76ME V1.0无复位一

楼主(2016-03-24):
CM3A760ME V1.0无复位
主板型号:联想板号CM3A76ME  V1.0
V星代工的7630-1.1  板号位置在螺丝孔上方
故障现象:有复位不跑码
故障分析:
1、    量全板供电都OK,有PCI-E的时钟,无PCI的时钟和复位,这2个点在PCI的A15和B16脚量得到
2、    无PCI的时钟和复位,而这个者都是由南桥发出,判断还是南桥的工作条件不满足,
3、    量南桥的2个待机电压3VSB正常,1.2VSB电压高到3.1V
5、1.2VSB是由U42 UP7707这个芯片产生
6、火速更换UP7707,7707也是个易损元件,换完后电压正常了
7、触发正常点亮,打完收工
结论:UP7707坏导至1.2VSB偏压造成南桥工作不正常继而无PCI时钟无PCI复位
修板如此简单,没意思……

网友:
有种被骗感觉,啥都没看见,还说无码楼主技术杠杠滴,膜拜   V星主板板号 我是不会找到的

网友A:
高达3.多竟然不被烧,爽。这板记得前几年就修过,当时还是很新的机子就出问题了、记得当时没有搞定,也是不跑马。

网友B:
今天也遇到UP7707坏,有图纸的料板这芯片拆的差不多了,一时找不到。打算用二极管降压,焊上一个贴片二极管降压0.1v,再找个老板子cpu供电旁的玻璃二极管,压降0.2v,找ATX电源3.3V的整流管焊上,压降也只有0.4v,没办法了想起华硕880板子产生VDDA的芯片可能是UP7707,看看样子差不多,查点位图引脚定义不一样,搞的我是焦头烂额。后来在块杂牌的板子上焊个下来碰运气,焊上电压就出来了

网友:
思路不错,要是我直接就干南桥了。。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高达3.多竟然不被烧,爽。这板记得前几年就修过,当时还是很新的机子就出问题了、记得当时没有搞定,也是不 ...

待机电压电流小,3VSB高到5V也不会烧桥,

网友:
有码还叫高清吗

网友:
话说1.2vsb偏压也会造成amd系列主板开机不触发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高达3.多竟然不被烧,爽。这板记得前几年就修过,当时还是很新的机子就出问题了、记得当时没有搞定,也是不 ...

待机电压工作属于产生线性电流值大小这里故障就是up7707输入和输出引脚之间测试阻值变小短路导致

网友:
AMD的这种主板,大量的是DIE问题,0660017的南桥。兄弟的这贴,又拓宽了维修思路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待机电压电流小,3VSB高到5V也不会烧桥,

拿5V高出去了会烧桥不

网友:
万用表不错赞一个

网友:
楼主故障分析第四条没有看到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今天也遇到UP7707坏,有图纸的料板这芯片拆的差不多了,一时找不到。打算用二极管降压,焊上一个贴片二极管 ...

其实可以串联3个压降为0,7V左右的晶体二极管解决故障同时连接UP7707本身输入端引脚焊盘位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今天也遇到UP7707坏,有图纸的料板这芯片拆的差不多了,一时找不到。打算用二极管降压,焊上一个贴片二极管 ...

其实可以串联3个压降为0,7V左右的晶体二极管解决故障同时对应正负极连接UP7707本身输入和输出引脚焊盘位置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拿5V高出去了会烧桥不

只要确保5V输出电流不是很大就行。

网友:
UP7707这里损坏推测只会影响1.2VSB正常输出电压,其线性输出工作电流0,31A保持不变。

网友:
有图纸没,发一个

网友:
高手就是高手。 这么个故障就觉得很简单!

网友:
1.2v偏高 南桥发烫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