复位电路

楼主(2016-03-25):
自己看图理解 理解错了还请见谅
①开机电路工作后,ATX输出±12V,5V,3.3V,送给主板上的内存,SB,NB,总线供电电路后,把电压送给SB
②当ATX触发后,经过100ms—500ms,ATX第⑧脚输出高电平3.3V送给SB内部PWROK,即所有供电已经稳定
③CPU供电工作后,CPU IC发出PG信后(几乎同时还发出始终电路的总开关信号)送给SB内部VRMPWRGD3.3,告诉SB CPU供电已经稳定(以上两个PG信号地爱奥全版供电已经正常)

④时钟电路工作后,发出两个关键的时钟信号 CLK14M和CLKPCI33M,以上两个时钟代表全板的时钟已经正常

⑤ SB得到以上所有条件后,自动输出平台复位 如果还不输出则SB坏
VRMPWRGD:CPU核心供电好信号,来自于CPU供电IC的PG信号,正常位3.3V,在CPU供电IC的引脚上测量,这个信号告诉SB,CPU供电已经稳定。
CLK14M:时钟芯片送给SB 14M的参考时钟,电压为1.1-1.8V之间正常
CLKPCI33M:时钟芯片送给SB 内部的PCI模块33M的时钟频率
以上两个时钟信号送个SB 即告诉时钟SB时钟电路已正常工作,下一步进行复位(在时钟芯片的引脚上测量)

网友:
楼主  牛B呀  分析的到位仔细  只有INTER的怎么没有AMD和nv的呢?

网友:
这个太全面了。谢谢

网友:
对我们小白有用,收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