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 5v待机电压维修,求解答啊!

楼主(2016-03-25):
维修到一个3,5v待机电路,芯片是6237比较老了,主要就是修到最后用示波器5v上管g级已经有23v左右的方波,电感前端也有了19v的波形,但是3v的pwm上管g级与s级二级体值只有几十基本短路的状态,一上电电流就1.3A,上管发烫,拆掉相位脚的自举电容gs就不短了。。。我换了电容,用二极管档测gs处于电容的充电状态一直升阻值,过了会又短路了。。。怎么修。

网友:
换过芯片、相位脚又无断线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