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昭阳E46A换显卡,英伟达 N11M-GE2-S-B1完美代换 N10M-NS-S-B1

楼主(2016-03-25):
联想 昭阳E46A
板号:DA0LZ7MB8E0  REV:E         维修时间2016/3/13
故障:不亮机
同行拿过来的机子,说按开机键后灯亮屏不亮,去掉电池看电流跑到1.2多,显卡问题了,不过还得要拆开确认一下,把后盖拆掉,拆掉散热器,惊喜来了,看图:

固定显卡散热铜管的螺柱脱焊了!更能肯定是显卡了,拆机加焊先,加焊了不行重植,还不行,只有换了!!显卡是英伟达N10M-NS-S-B1,找了没有这个芯片,料板上也没有,料板上找到了N11M-GE2-S-B1,不知道这两个显卡能不能代换,在网上搜了一下也没有人试过,那我就来试一试,结果,看图:

结果 英伟达 N11M-GE2-S-B1完美代换 N10M-NS-S-B1
板号:

测试两天一切正常,打电话叫客户来取机子!!此机修复

网友A:
需要刷BIOS吗?听别人说换不一样的显卡或者桥,都刷BIOS。。

网友:
这个也可以 ,感谢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  以后可以换了 不用走弯路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需要刷BIOS吗?听别人说换不一样的显卡或者桥,都刷BIOS。。

不用刷BIOS,我换上没有刷BIOS直接点亮,还是一次点亮的!!!

网友:
楼主这是运气好不知这卡分不分电阻卡和电容卡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不用刷BIOS,我换上没有刷BIOS直接点亮,还是一次点亮的!!!

ok。。。。 知道了  赞一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