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h55m-s2 rev 1.3 另类维修

楼主(2016-03-25):
帮朋友在淘宝上淘了一块ga-h55m-s2 rev 1.3的主板.

U是I7-860的.主频2.8 四核八线程.无集显.
主板发回来后装上U,内存,显卡.点亮后卡在自检第一个画面不动.
上论坛搜了一圈.感觉是BIOS的问题.
于是开刷.刷主BIOS时发现芯片型号有点怪.25X-10G这样的型号.
从没看见过.论坛上说可以当MX25L6406E刷.官网下的最新BIOS是F4版的
文件大小是1M.芯片是8M容量的.不好刷.
看了一下B_BIOS.芯片型号是25L8006E.刚好是1M的容量.
就把B_BIOS拆下来.刷上F4版.装到M_BIOS的位置上.试机故障还是一样.
并且显示出来的BIOS还是F3版跟没刷一样.
这时感觉是ME_BIOS的问题了.
但是论坛上的ME_BIOS下载下来文件大小都是8M的.
芯片容量只有1M.看来只有用BIOS分离合成这个办法了.
BIOS分离合成也不太会搞.正在纠结的时候脑中突然灵光一现.
我把下载下来8M的ME_BIOS写到8M主BIOS芯片里面.不是刚刚好吗.
把刷好的那个B_BIOS焊到主BIOS位置.
试机,果然问题解决.
不卡自检画面了.并且也显示是F4版了.

网友A:
me 1m? 你肯定搞错了,或者按照错误的板来延续搞错,

网友:
真心不明白,ME的问题到底怎么搞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me 1m? 你肯定搞错了,或者按照错误的板来延续搞错,

楼主不是说了吗?8M的是ME BIOS。他只是把焊接位置颠倒了,看来不影响啊。

网友:
ME造成的问题很多。你这个有单独的MEBIOS

网友C:
MEBIOS和BBOIS两个芯片位置焊反了?这样也能出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MEBIOS和BBOIS两个芯片位置焊反了?这样也能出厂

位置没有反,只是把芯片换了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位置没有反,只是把芯片换了.

主板原来的设计是:8M的ME分开放在两个芯片里面.1M放在原来ME_BIOS那个芯片里面.另外7M和1M的主BIOS加在一起放在一个8M芯片里面.我现在的做法是:把8M的ME放在一个8M的芯片里面.然后焊在原来ME_BIOS的位置.把1M的主BIOS放在一个1M的芯片里面.焊在原来的主BIOS的位置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位置没有反,只是把芯片换了.

原来如此,谢谢

网友:
8M的应当是全部的BIOS,,,

网友:
好像没懂。。啥意思。。MEBIOS是做啥的

网友:
也就是两个合成一个了。

网友:
没明白,有一个8M的还要一个1M的干什么,

网友:
BIOS问题现在越来越多 , I like

网友:
我只刷me bios解决了

网友:
me 会导致各种奇怪问题

网友:
备份BIOS出错会时好时不好的,会报警。JB的我知道是这样,GA的不太理解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ME BIOS 至今不明白是怎么回事!!!!!!!!!

我的理解是主BIOS是管理整个主板的.ME只是管理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不是说了吗?8M的是ME BIOS。他只是把焊接位置颠倒了,看来不影响啊。

最好仔细看一下楼主的帖子,我说的就是楼主搞错了。这板子me 8m,m&b  1m,芯片容量和bios大小出厂是对应的;要么楼主搞的二修,要么楼主没有留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