利用TWH8751制作直流日光灯

楼主(2016-03-25):
   一般直流日光灯采用分立元件组成,而这个电路由TWH8751功率开关加几个外围元件组成,电路简单、可靠、效率高,可用于停电时或野外照明。原理图如下:

它利用的是TWH8751作自激振荡和功率开关。R1为限流电阻,R2、C1决定振荡频率,C2用于稳定电源电压。振荡变压器初级的振荡电压,在次级感应出更高的电压,击穿日光灯管内汞蒸汽,使日光灯点亮发光。

元器件选择与制作

元器件清单见下表:
编 号
名 称
型 号
数 量
R1
电阻
680Ω
R2
微调电阻
220K
C1
电解电容
220u/10V
C2
涤纶电容
0.01u
IC
功率开关IC
TWH8751
S
开关

T
开关变压器
自制
  该电路中,最麻烦的元器件是变压器T。需自制,可取一截袖珍收音机的扁磁棒,初级用ф0.3-0.4mm线绕45圈,次级用ф0.12-0.15mm线绕1500圈。调试时将可调电阻R2滑动点放在中间位置,通电后一般可使灯管发光,调整R2使整机电流在250mA-300mA即可投入使用。

网友A:
这种东西淘宝上应该有类似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种东西淘宝上应该有类似的吧

有的 我只不过发一下原理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