甲类KSA50合并机

楼主(2016-03-25):
早已听闻KSA50是个传奇,据说动态猛,比其他大多数功放线路要优秀,先要感谢酒爷送我板子。
从年前已经开始备料,年后才把材料准备得差不多,下面这只大牛是狮龙功放拆机的,牛是不错,可惜空载电流较大,有点点哼声
电容选用我喜欢的思碧,由于老思碧被化工收购了,所以还是用年份新一点的化工思碧
这次做的是大合并,遥控控制、前级、后级都放在同一个机箱上,机箱不够大,控制板只能放在后板上了

9斤多的大牛

先把后面板需要的东西全部打好孔固定上去,两个板子分别遥控控制和输入信号选择

然后功放板要攻丝固定在散热器上,还好没打歪

搞定,完美固定

安森美大管

电容用铜条固定,这一点含邮费花了40大洋

三个容量5WUF,还算可以,没多大损失

这是自己画的软启动,本来想买的,但是淘宝上卖的不合我心意,于是按照自己的思路画软启动
预留端口可以用单片机控制开关,实际装上去用的时候效果很好,降低了启动的冲击

四周的布局

底板上的器件,先固定好再装一起

底板,这次用不锈钢带垫螺丝,不怕生锈

然后就开始接线,线很多,而且看起来比较乱

遥控控制板

输入信号选择

功放板

前级板,用的是马兰士的线路

电容组,用了一点接地的方式减少噪音

整流桥

软启动

电机电位器

输入信号控制用编码器

完成了

总结:
买的功率大管在300MA配对的,所以我就把管子的静态电流调到300MA,实测一致性很好,差异很小。
由于变压器本身的静态电流就大,调试完后整机静态功耗达到150W,很烫手很热
喇叭会根据电位器的旋转做往复运动,应该是由于在拧电位器的时候前级板中点变化过大引起的,在前级输入端串上一个耦合电容此现象消失
再就是噪声问题,我误以为这么大的铜条的地是几乎等电位的了,但是还是引起了噪声,把地接成一点接地的方式后噪声消失

听感:
由于用的小全频试音,不能发挥这台甲类的优势,但是一出声就能感觉到动态比较大,气势猛

THE END

网友:
楼主!能列个材料清单吗?装这样一套大概要多少价位?

网友:
吊炸天的功放,楼主牛逼

网友A:
很是羡慕手工做功放的人,自己也想做但是不懂的原理无从下手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很是羡慕手工做功放的人,自己也想做但是不懂的原理无从下手啊

多看看相关资料就会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