计算机维修不是事书中的问题,求解答

楼主(2016-03-25):
各位兄弟,我在看主板维修不是事的199页,书中说SLP_LAN为高就有+3.3V_MLAN电压!根据电路,无论SLP_LAN如何,+3.3V_MLAN都有电压输出!那个R1303电阻为0,不就直接有电压输出吗?求解答!!!!

网友:
图看得清不?

网友:
楼主,图片看不清

网友A:
您是说Q60 DS之间那个电阻吗?标示的阻值实在是看不清楚。

网友:
重新上传电路R1303 旁边的数字是X_0/8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您是说Q60 DS之间那个电阻吗?标示的阻值实在是看不清楚。

付总,再帮我看看,我发了电路

网友:
r1303那个电阻没装

网友C:
前面有个X  应该就代表没有安装吧。

网友B:
X代表没有装的意思?我想了一个晚上,都没有想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前面有个X  应该就代表没有安装吧。

这是没有安装的意思啊。

网友D:
拍的太糊了  放大就看不清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B:
X代表没有装的意思?我想了一个晚上,都没有想通。

对,前面打X就是没装

网友F:
楼主先把图片拍的清楚些  我们再来看看 分析分析  一起学习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拍的太糊了  放大就看不清了

不好意思是手机拍的,后面有重新上传的图片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E:
对,前面打X就是没装

懂了,谢谢了。有【迅维】就是好。人气旺,师傅也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懂了,谢谢了。有【迅维】就是好。人气旺,师傅也多。

有不懂的,网上一问,就有大师解答。少走很多弯路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楼主先把图片拍的清楚些  我们再来看看 分析分析  一起学习!

5楼有我新发的电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5楼有我新发的电路。

那个零件是没有安装的!

网友:
R1303 旁边的图位号是X_0/8 ,不安装为什么还要这样设计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付总,再帮我看看,我发了电路

以前月饼有个看电路图的说明,标示元件没有用料的符号,我找了半天没有找到这个帖子,你知道就行了,就是没用料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G:
没装就更不懂了,那3VSB加到Q60S级是什么意思?

Q60是P管  低电平导通,DS导通变成+3.3V_M_AN输出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您是说Q60 DS之间那个电阻吗?标示的阻值实在是看不清楚。

应该是编辑的错误
不知道咋回事 还是笔记本维修不是事88页一个电路图也有问题

网友:
场管两脚短路是没有意义的

网友:
第一个导通,第二个截止,后面的电阻没装?

网友:
SLP_LAN#为高电平,N管Q81导通对地(Q60G级为低电平),P管Q60导通产生+3.3V_MLAN。
1、R1303的问题,应该是没接!按我理解Q81,Q60,R1245...都不用,直接3VSB接R1303转+3.3V_MLAN,SLP_LAN#拉低对地,主板也是能正常工作的!(只不过,要是这样接R1303出了问题,就直接烧网卡或其他!)
2.Q60的D极和S极标注失误?

网友:
2种方案啊,一种是通过R1303电阻直接供电,二中是受控于SLP_LAN信号控制供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付总,再帮我看看,我发了电路

知道了。谢谢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Q60是P管  低电平导通,DS导通变成+3.3V_M_AN输出

p官是低电平导通,N官是高电平导通?电流不都是从D级流向S,也可以从S流向D是吗?谢谢